[电源] 新版炬为DT550表拆机+一只像饭盒的AergiaTech 4C+4A 8口 145W桌面快充充电器测试

楼主:
之前买了一只炬为的DT550电压电流表,当时发过一个帖子:原贴地址,后来炬为那边的客服看到了这个帖子后联系到我,说送我一个新版的DT550测试一下。新版相对于旧版的DT550,最大的变化是把ADC换成了Ti的INA226(旧版是CN333ST5),精度有了较大的提高,下面就测试一下,帖子后面有新版DT550的拆机图。
下图左边是新版的,右边是旧版的,第一屏都一样,没啥变化

第二屏也都相同

第三屏电压电流曲线界面也一样

第四屏也一样

第五屏有区别了,左侧新版的表新增了调整屏幕亮度的功能(旧版没有)

第六屏也一样

第七屏新版增加了高精度电压电流功率显示(旧版没有)

新版的高精度电压电流显示还有第二种界面(旧版没有)

下面拆机看看,新版的彩屏和旧版的一样

左侧中间VSSOP10封装的ADC换成了Ti的INA226(旧版是CN333ST5),右侧的SOT23-6封装的DC-DC换成了55V的LGS5145(旧版是惠海的H6601,60V),其它的部分元件基本没啥变化。
新版的DT550精度比旧版有比较大的提高,如果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建议选择新版的,毕竟喜新厌旧都是大猪蹄子们的常规操作

---------------------------------------分割线---------------------------------------

前些日子买了个新的充电器,就是下面这个AergiaTech的4C+4A 140W桌面快充充电器

包装盒外面的一些功能摘要

这个充电器因为接口多,所以输出电压、电流和功率的组合比较复杂

盒子里有充电器、美标8字线和说明书

说明书里关于各个接口输出功率的排列组合

打字描述太费劲,直接借用卖家的文案来说明吧

充电器支持4个Type-C和4个USB-A输出,这个充电器是我买过的最大的充电器,像个饭盒子似的,适合放在桌面上给各种设备同时充电,8字电源线只占插排一个孔位,不用再往插排上插上一大堆充电头了

充电器好不好,从接口的整齐程度就能可见一斑,正经的充电器接口都是端端正正的,不会偏也不会歪

背面有散热孔,长时间大功率运行的时候保证充电器不会过热

充电器底壳也有电压电流和功率的组合说明

充电器分量不轻,裸机都有七两多了

上电之后,右侧会有一颗蓝色的指示灯亮起

下面简单测试一下充电器的纹波,C口用诱骗器输出20V

C1口20V空载纹波14.8mV

C1口20V 3.25A满载(65W)纹波58mV,相当不错

再切换到A1口,用维简U3诱骗输出12V

A1口12V空载纹波10.8mV

A1口输出12V 1.5A(18W)满载纹波30.4mV,也很好

下面借用卖家的几张拆机图,这个充电器有一个比较大的前级,然后给快充的板子供电,整体的做工可以,对得起70来块钱的价格

左边的KOVOL 120W氮化镓给师父用,AergiaTech的140W俺自己用,旁边的优胜仕65W氮化镓给沙师弟用,最右边的那个给八戒用

EOF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拆解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拆解与测试。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
前排围观,感觉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