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L55M7-EA电视机电源板损坏,芯片型号请教

楼主:
小米L55M7-EA电视机电源板损坏,元件烧了一堆。想修复但不知红框内芯片型号(根本看不到),盼了解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垃圾米,粗粮家的东西坏了直接丢,都是垃圾玩意,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块板子换。话说芯片没炸,有啥看不清的,要想办法啊。把表面的胶刮干净,放大镜

网友:
管子都坏了?

网友:
买新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