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的电池保护板上缺一个mos管?

楼主:
不懂就问一下,这是借用坛友的拆电池组图,保护板上缺少一个mos管位置?

为啥会缺少?再加上一个mos管能提升放电能力不?不会是电池不行,缩减mos管延长电池寿命吧?

网友A:
轻微提升,但无所谓,一般单mos4毫欧,俩mos俩毫欧,仨mos4/3毫欧,这点差距不影响,真正超大电流的设备已经不用电池端保护了

网友B:
能用就行,瓶颈不在MOS管上,在电芯那边

网友C:
国产电芯放电能力多个mos根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微提升,但无所谓,一般单mos4毫欧,俩mos俩毫欧,仨mos4/3毫欧,这点差距不影响,真正超大电流的设备已 ...

厂家是精打细算,这样也没毛病,毕竟市场卷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行,瓶颈不在MOS管上,在电芯那边

确实是这样,换放电能力强的电芯能提升电扳手的上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芯放电能力多个mos根本没影响

是这样哈,刚买的电扳手带的电池组内阻100毫欧,单节20毫欧的样子。

网友:
够用就行啊

网友:
本来设计时是3MOS并联使用,如果功率比较大的比如电锤之类的就把它焊上,功率小点就少焊一个,能省几分就是几分的纯利润。如果功率还小些,一个MOS也够……

网友:
加了MOS的前提是电池C数够,不然电池超过最大C数容易损坏啊,电池C数上来了价格也上去了,MOS都没一节电池贵

网友:
收藏品,
又不是要来使用的,多一个少一个有何所谓,不顺眼就随便焊一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