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33万公里的斯柯达空调小电子风扇拆解

楼主:
两个月前的事情了,下班突然怎么空调不凉了,心里一惊难道去年刚换的压缩机也故障了,过一会又正常了,还在想难道是国内空调温度传感器故障了,持续了几天,忽然有一天下高速后遇到堵车,水温怎么一百多了。就明白了散热出问题,打开机盖一看果然小风扇不转了,也明白了为什么车开一会空调有凉了,因为每天走高速,上高速后车辆行驶的快,风对散热器进行散热了;

接下来就知道方向了,换风扇或修风扇,网上有说是无碳刷的,有的说是有碳刷的,特别是大风扇上带了个PWM控制器,

后来才明白,原来大小两个风扇都是碳刷的只是那个控制器是调压的;
由于不清楚碳刷的规格,拆下来再买也太折腾了要拆两次,所以直接买新的吧

到货后发现风扇固定螺丝下面两颗还不好拆,要反车子支起来从下面,算了钱还是让别人赚吧
2张毛爷爷;
坏了风扇带回来了,拆开看看到底磨损的什么情况;
外形挺好的,拆开盖子才想是没有拍照片,再借用张卖家的;

原厂的标签,

这么一比较发现号称原厂的还是不一样的。
折还是不怎么好拆的,原厂设计应该没有考虑维修,设计就不太合理,不知道现人新车是不是都改为无刷的了。

用老虎钳就是能夹起来,另外一边用螺丝刀敲一起就可以了。

盖子一打开就是满地的灰

尾盖,居是铜套的,磨损倒感觉还好,

电机应该是纯铜的线的,做工很好,拿手里扎实。

电机另外一端,是轴承的,风扇叶片被拆下来了,这一边基本被风扇给包着,但不是封闭结构,车辆涉水还是会很有影响的!

从这边也是可以拆的,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为什么不做成一体拉伸的金属外壳

碳刷架,看得出来已经完全磨完了已经被边上的导线也位了。

正负极各对地并了一个电容还是电阻,

碳刷还是毕竟好拆的,撬开后面就可以了。

注意别让弹簧飞走;

碳刷正面方向即磨损面拍的照片,方便后面想换碳刷的参考;

屁股方向照片,看着做工材质不错

用破卡尺卡个尺寸供参考,应该是7*8的规格的

再看看转子的电极磨损情况,个人觉得直接换碳刷不用处理可以直接用;
不过整体还是直接扔给捡废品的了。毕竟下次再修又是N年后了。

以上供想换碳刷的朋友参考;

十一的时候刚好看到333333这个里程,其实现在已经33.6万多了吧。

顺便给大伙说说偶的车的情况
12年10.1的车
目前大项维修
机电单元换两个了,20万时换一个还一起换了飞轮和双离合器,30万里换过一个,机电单元都是再造产品,全新的太贵了好像近三倍;
换过空调压缩机说是原厂三电的,坏的也在也一直想拆来看看到底哪坏了,最大可能是加过一次冷媒加多了。
缸盖火花塞位置漏机油,换了垫子一起还换了正时链条,发电机皮带,手刹线,32万公里 保养的时候又有点漏了,就用了治理垫圈,第一次修的时候不知道这玩意,不然就不拆了,不过当时漏的有点严重,都溢出来,整个火花塞都泡在油里了;
换过机油压力传感器,一般说机油塞,自己动手换的连买工具好像不到30块搞定;
刹车片换过两次,刹车盘磨了有一元硬币的厚度了,再换就要换盘了;
还有些记不得个数的换了比如轮胎,近光灯泡;
按手册没打换过的应该是冷却液吧,缺了就补点没加过水;
保养过保后就没去过4S,基本都是自己动手换机油,最早1万2一换,到后来一万一换,现在基本上8千就要换了,因为烧机油了,发现几次直接烧到机油尺拔出来看不到油了。因为之前漏机油也搞不清是烧还是啥的,现在把两个逆止阀更换掉了,应该还是有点烧机油;

油耗还可以,动力也将就,燃油车就没有换的动力了,电的吧,总感觉不靠谱,增程还是可以的,
换还是不划算,差不多相当于买新车了,所以先继续开吧,后期大成本应该还是机电单元吧能10万一换就可以了。

谢谢观看,欢迎讨论;

网友:
33万公里换了这么多东西,不过13年的车子了,也可以换车了

网友A:
正时链条不是免维护的么?

烧鸡油是打死的看家本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时链条不是免维护的么?

烧鸡油是打死的看家本领了

EA111 是不烧的,这台怀疑是缸盖上的废气阀的原因,不过里程多了,也不一定了!

网友:
牛掰了,还能继续服役

网友:
挺能跑的,我12年车,现在才8万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