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TA7BG65AWV颗粒能用什么主控

楼主:
求助TA7BG65AWV颗粒能用什么主控

网友:
厂商:群联-东芝
封装:BGA132
片选:4
Die数量:4
容量:256GB
制程:BiCS4
64G/die的BiCS4
SM3280/81/82 SM2258XT/59XT/59XT2 58H
SM2262EN 63XT啥的都行

网友:
找个测试架读出ID 再找支持的主控

网友:
bics4,支持的主控众多,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
983E98B376E3

网友:
料号:TA7BG65AWV
厂商:Toshiba/东芝
封装类型:BGA132
CE数量:4CE
DIE数量:4DIE
容量:256G
制程:BICS4
ID: 983E98B376E3

东芝的大die b4
可以贴63xt 592什么的 看你需求
不嫌折腾的话可以贴62en尝试下 可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