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薄皮铁制书架靠谱么?

楼主:
看着挺牢固,其实钢板的厚度非常薄

网友A:
一般家用还凑合,不能太长的,长了会压弯
我那80的没敢放满书

网友:
建议还是用木头的,这铁皮时间长了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家用还凑合,不能太长的,长了会压弯
我那80的没敢放满书

真能压弯么

网友:
以前用过一个,非常不好用,很晃容易倒

网友:
你可以试试啊,装满铜板纸那种杂志

网友:
不过载没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家用应该没有问题,单位上就难承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