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不知不觉 又做了块开发板

楼主:
目标是能直接尽可能多的玩具,当然  所谓的开发板  也是玩具

切料配单~   排针排母是摆上去的
可以愉快地耍了

网友:
去年在TB还买了一块开发板

网友A:
家里面一堆吃灰的开发板了,没有便宜的通用配件卖,开发板也没什么用处

网友B:
不错的板子,排插有点多,STC大法的么?

网友:
dip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面一堆吃灰的开发板了,没有便宜的通用配件卖,开发板也没什么用处

通用配件?   说的是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板子,排插有点多,STC大法的么?

可直联手头大多数的LCD    好象7种还是6种来着  还有4位数码管
直联传感器或模块   好象有6种 ,其实I2C接口是可以更多
板载独立按键、旋转编码器,直插SD卡模块
WIFI/蓝牙/红外/
RTC /温湿度

排插怎么能不多呢

楼主:
用了1个

网友C:
玩就玩嘛,用 micro口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就玩嘛,用 micro口是几个意思

没别的意思   取个电而已    板子放了3个DC口   自己方便就行
茶的C口需求不多   micro口为主,手机都是过时型号

网友:
有了新板子就又可以愉快玩耍一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