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红外人体感应 可充电的小夜灯 改大电池 改长延时 改大点的充电电流

楼主:
大概三年前搞的
应该多搞几个

白天不亮,晚上亮,人体红外加白天的光线感应,

原来特别小的电池,改个2000mah多的,充电电流改0.55A,延时大概一分钟,

这东西可以加个小单片机,再控制个报警器,

电池用硅胶各个地方密封下,怕进水

网友:
魔改手艺不错

网友:
电池在哪里?

网友:
这感应距离,,,和报警器还有差距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的一坨就是

网友A:
这个当时我记得都在撸,我也买了好几个,实际用起来不错,当然前提是要把电池改了,自带的电池太小还容易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时我记得都在撸,我也买了好几个,实际用起来不错,当然前提是要把电池改了,自带的电池太小还容易鼓 ...

我也改了外置18650电池盒,放在厕所用,一周充一次电,电池耐用

网友:
楼主把电池打扮成米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了外置18650电池盒,放在厕所用,一周充一次电,电池耐用

没这么费电吧,我也改了个2000mah的18650,,,几个月都没有充电的

网友:
还是以前用的元件多,,现在的精简成几个元件了,一个8脚芯片,感应器+几个电阻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费电吧,我也改了个2000mah的18650,,,几个月都没有充电的

亮灯电流有44 ma,上厕所,洗澡,一家4口人,一天亮灯的时间也差不多有20分钟吧

网友:
懒得充电。撸过几个都改了。后来又撸了5个,没啥动力再改了,还要撸AP8003之类的,之前撸的用完了

玩出花儿来----坛子安利的10元4个感应充电灯改造

网友:
楼主改的好啊,以后可以再加上一个太阳能板,就变成永不断电的小夜灯了;白天感应充电,晚上小夜灯工作。

楼主:
这东西是消耗旧电池的好东西,不行多并几个电池

楼主:
里面空间太小,大部分电池都必须外接,旧的手机电池

网友:
约一分钟,延时拆了R6,改的R7?用多大阻值的?

网友:
空间是小,大点的电池只能外放

网友:
这电池是糊了一坨胶啊

网友:
这个小灯我也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灯电流有44 ma,上厕所,洗澡,一家4口人,一天亮灯的时间也差不多有20分钟吧 ...

不如改成插电,省的拿下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