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Logi M186无线鼠标全拆解

楼主:
入手一只罗技M186无线鼠标,滚轮有回滚现象,拆解维修时,随手拍下全图分享。

1.正面

2.背面

3.电池仓开盖

4.电池仓——螺丝在电池仓底部

5.打开

6.开盖全图

7.上盖内面

8.上盖分解——有6个卡扣

9.拆出线路板

10.底壳

11.线路板及滚轮

12.拆下滚轮

13.线路板正面

14.线路板背面

15.开关拨片

16.微动是凯华白点

17.左侧微动有 WF12CB 字样

18.右侧微动有 WF12CA 字样

19.编码器为凯华8MM

20.背面芯片

21.传感器+拨动开关 A

22.传感器+拨动开关B

网友:
比我的杂牌鼠标好多了

网友:
算比较低端鼠标了

网友A:
机械编码 直接扔,,,,机械编码 直接扔,,,机械编码 直接扔,,,

网友:
解决问题了没?解决了记得说一声

网友:
罗技鼠标做工不错

网友:
好多零件都用的凯华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把传统微动换成静音微动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编码 直接扔,,,,机械编码 直接扔,,,机械编码 直接扔,,,

也不绝对吧。我的编码器罗技,每天都在高频工作,今年已经第5个年头了,脚垫磨光,凯华的微动都换过两次了,凯华的编码器依然坚挺。

网友:
罗技鼠标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