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漫步者主音箱(EDIFIER R201T06)

楼主:
漫步者主箱,没地方放,杀了挣M

螺丝拆掉才想起拍照

导相管

导相管上还有字

标识和型号

防伪标识

半个口字形的铁板散热片,固定了3片2030

背面有一枚芯片

供电的变压器,看大小应该有100W以上。箱体中部隔板有一个橡皮边喇叭,大约5寸

电源整流部分,看输入线3根,估计是正负电源

板上3片TDA2030

板背面的4558运放。留内脏拆件用吧。

网友A:
变压器很小,能有100瓦

网友:
2030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很小,能有100瓦

尺寸6X5.5X3.5,感觉100W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尺寸6X5.5X3.5,感觉100W没问题

那才多大啊,哈哈,我觉得也就20-30瓦

网友:
供电的变压器,看大小应该有100W以上。箱体中部隔板有一个橡皮边喇叭,大约5寸
不可能有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才多大啊,哈哈,我觉得也就20-30瓦

别打击我,还准备给T12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打击我,还准备给T12用呢

我感觉你的没有这个大,哈哈

这个变压器才95瓦 - 电子学堂 数码之家

网友:
我也有个  感觉变压器好小

网友:
早些年也买过一套

网友:
和我家里的一样,R201T06,拆了可惜了,当年很火的一款音箱,当然现在电脑用的人都少了。可以网上买一个蓝牙接受器,插上电,当蓝牙音箱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是2030过时了,而是要看整体电路设计。设计好的2030音质并不差!

网友:
其实杀了留零件一样占地方吃灰

网友:
千篇一律的东西,一个版本,都一样。

网友:
漫步者这款音质还是可以的。标称2.1声道。

网友:
早些时候可贵了,要2百多

网友:
低音还可以,就是沉闷,桌面音箱塑料+喇叭小,如今虽一般的很,在当时算可以的音箱了

网友:
漫步者好的型号好像是R1000吧?

网友:
想当年漫步者音箱也是挺普及的

网友:
当年还想买的,后来买了个回音壁,接电视机看看电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