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拆了个当年做的“超级移动炸弹”,内里挺多东西还能利旧,冲

楼主:
首先说明一下,图片比较多,大家慢慢看,文字介绍就无法一对一的对应了,尽量一组或区域分解。

多年前利用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外壳,搭配两块充电宝拆出来的8节18650电池,

以及某带两USB A输出(一路1A,一路2.1A)的液晶电量显示充电宝板子,
还内置了一块5V 2A(估计,或许更大)的电源板+12V 0.1A风扇,
一堆开关(电源开关+内置充电模式切换等),
还有一个USB A的输出口,加一个高亮草帽LED。
原来是计划放在家里当备用充电宝/应急电源,谁能想到变化总比计划快,所以也就闲置了很久。

最近重新翻出来,发现电量显示依然100%(后面拆了发现电压依然有4.16-4.17V,还挺坚挺啊)

拆拆看吧,说不定能利旧装到别的外壳就新生了,哇哈哈哈
重新分成充电宝电池、充电宝板子、5V电源及其它配件等部分,暂时把充电器外壳扔了,部分放在自封袋,5V电源与风扇及开关放在一个白色塑料壳的桌面音效控制器外壳里,到时看怎么重新组织吧。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拆了干嘛,这不挺好的嘛

网友B:
不是说锂电池满电存放很伤电池吗?你这个满电放了这么久,电池怕是不行了吧。

网友:
还带风扇散热

网友C:
考虑挺周全,内脏确实不少。关键是电池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干嘛,这不挺好的嘛

放太久了怕电池不行咯,外观也不是很优化,打算换个外壳装点新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锂电池满电存放很伤电池吗?你这个满电放了这么久,电池怕是不行了吧。 ...

到时试试把电池换到我的那个可充电马灯里看看还能发挥余热不,其实无所谓了,因为还有一堆18650可以用

楼主:
风扇主要是给那个内置电源(插了用电设备或负载,或者给充电宝连线充电时)辅助降温的,一般充电宝也不需要散热,测试5V已经可以运转,没有12V那种大风量的风噪,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挺周全,内脏确实不少。关键是电池给力

重新找个外壳组装起来,我好像有个新想法了,嘿嘿。。。

网友:
移不动电源系列

网友:
充放一体大号充电宝,哦,还是带风扇的

网友:
充放电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当年整完这个心里也是很欢喜的。

网友:
应该把屏幕放壳子上面

网友:
哈哈,电动车充电器的外壳。

网友:
这电池还真不错

网友:
做的挺好的!

网友:
带风扇确实有点过分了,毕竟电池容量也不大,看起来挺唬人,其实也就是一个连快充都木有的普通且过时了的居家充电宝而已!

网友:
厉害,电源,电池都集中在一个小盒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