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暖袋暖水袋暖手袋为何这么命短

楼主:
去年拆的:新国标线圈式暖手袋不加热拆解
天冷了,拿出箱底的电暖水袋,还没开始用就趴窝一个,外观几乎95新,也就用了1-2个月,贴牌货(贴志高,慈溪市小作坊生产)
前后估计买了十来个,价格主要在10-20元区间,也有30的,不过都一个特性,命短。整体寿命在1-2年,几乎一个冬就坏,每年使用4个月算,每天冲一次,使用次数折中180次,这还是往高算的。

看了下,平均每年需要新购2个。
电暖袋以前是电极式不耐用可以理解,毕竟消耗电极还有不安全,命短正常。现在新国标都是线圈式加热,内部里程温控模块,理论上寿命应该很长,只要不干烧,用个3-5年应该不成问题,为何寿命反而更短了?
以前坏过的线圈式电暖袋,没有一个是线圈坏的,几乎都是温控坏。
而以前的电极式电暖袋,几乎是电极坏,没有温控坏的。
难免会想到一个词,计划性报废。
把握了温控器寿命,也就把握了产品寿命。
那行业翘楚,彩虹牌电暖袋能否逃出计划报废的命运?一个电暖袋50左右,算下本了吧

楼主:
大家有好货推荐吗?

楼主:
按彩虹的定价,寿命得有3-4年才靠谱。(按普通贴牌15元寿命一年)

网友A:
买电热饼,那玩意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
温控坏了应该可以换,不停的捏揉内部断线也有

网友:
基本都是用一年,所以天开始冷了就买是利用率最高的。

网友:
因为:今天的牺牲,是为了成全下一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热饼,那玩意应该不容易坏

电热饼用起来没热水袋舒服。
而且充好电后,如果不拔掉,电热饼的电极很烫,会烫坏充电线。
除此都是优点。

网友:
19年1月在京东买的赛亿,60一个买了3个,现在都还好好的。

网友:
买发热饼啊。中联暖手宝充电式电暖宝无水防爆暖宝宝电热饼手捂双面可爱电暖饼,,试试,,注意安全。

网友:
发热管式的有时候是电线断,硬连接的会耐用点

网友:
都不耐用的

网友:
这种软包里面是那种水暖的,寿命都不长,后来买那种硬壳壳的电热饼,用了十几年了也没坏。

网友:
不拆开看看那里坏

网友:
都不耐用,耐用了会影响销量

网友:
圆盘的电热饼耐用,家里有一个,用了好多年了,都正常。

网友:
有个缺点,热得慢,接电间隔要等很久,要等到基本凉完了才能插电。

网友:
这货确实非常容易坏,都是小作坊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