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随身携带的移动WIFI会被定位吗?

楼主:
各位大神:

      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手机在使用随身携带的移动WIFI时会不会被人定位或者说会不会暴露我的位置。
手机用流量时信号会传到基站然后可以通过基站对手机进行定位,我用随身携带的移动WIFI时会不会被定位,前提这个移动WIFI是不插卡的3网通的那种。

网友:
你都用wifi了还考虑暴露位置,要想没人知道你的位置就不要携带任何电子设备

网友:
如果你上了某些名单,会。
普通人嘛就别想太多,上亿的数据量面前,都懒得理你

网友:
既然是手机网络,就能定位。随身WIFI就是个简易手机。不插卡的也是有ESIM的。

网友:
就知道你又想偷偷躲在那个角落干坏事了

网友:
还定位呐 都实名的

网友:
大数据是能知道大概位置的,移动WIFI本质上就是用流量

网友:
这不是明显的事实吗? 肯定能定位啊,就看想不想的问题了

网友:
定位就是通过网络啊,都用上WiFi了

网友:
了解以下原理就知道会不会定位了

网友:
都是透明人,要不然华为被制裁

网友A:
我看到淘宝一些4G模块的说明里面有很多模式,能设置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主动连接基站。向基站报告位置,原来我以为是我们需要拨号或者上网它才会主动连接基站。    不插卡的移动wifl?第一次听说,是不是你没插卡不代表商家没在里面放卡

网友:
只要上网就会留下痕迹,不管是固定位置还是移动

网友:
不做坏事没人搭理你

网友:
必须定位,不信你拿那几个敏感省份用试试,立马停服

网友:
毫无疑问的肯定能够定位

网友:
经过基站必须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淘宝一些4G模块的说明里面有很多模式,能设置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主动连接基站。向基站报告位置,原 ...

只要有联网都有定位,而且基本是每秒报告几十上百次的那种,除非彻底断电,否则就算断网了里面的GPS也会报告位置,何况现在都自带一个物联网通信基带或者SIM/ESIM

网友:
肯定会被点位,但是还是有一定偏差

网友:
只要上网就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