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鱼翻车记/拆解白光FX-951焊台

楼主:
一直想了好久,也没碰到合适的,也怕翻车,怕买到假货,不敢赌,直到某天刷着闲鱼,大数据把一台白光fx-951推着给我,必须看,这个卖家同时在卖高仿的国产951,卖家描述说保证真品
考虑了一天,国产的被不懂哪个大佬买走了,就剩下这台标价180元的进口机

和卖家聊天室过程中,卖家也说了一些情况,没说有问题

砍了一刀,145元包邮成交,送两个国产头,然后卖家就拆机给看里面图片,符合正品所有细节,变压器看着漂亮啊,喜欢这个

这样等了好几天
到手测试时间就发现,温度会乱跳到200,重新开机就恢复正常,怀疑是休眠座的原因,到晚上有空测试,还有这个问题,和卖家在那里研究了一个多小时,卖家也是个好卖家,有问必回,这玩情况他也不懂,估计又是一个能用就没测试过的情况,或者卖家也知道情况,卖家愿意让我退,卖家说拆了也让我退,

卖家说还有坏的板子,想了想,现在这样好像也能用,想赌一把,让卖家把坏板送给我研究一下能不能救得回来,于是卖家非常大气发了两片坏板过来,上电一测试,完了,翻车

芯片嘎了,两片都是一样,就是芯片嘎了,某宝一看,芯片45+,显然不符合性价比的要求,看样子也只能放弃了

返回到休眠座这个事,拆出来,卖家自己做的休眠座,做工还行,但是地线接错了,以为把正确地线接好就行了,当天没发现问题,过后还是发现一样的问题,用着用着,温度掉到200,也就是休眠的温度,估计问题还是出在休眠这部分,现在也不影响使用,想想算了吧,到底卖家知道不知道它有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懂了,但是卖家这才145元。图啥呀,运费估计都得十几块,两个头20,后面再发了一次运费估计也得10,这样算卖家到手都没有100,图啥?估计卖家也是翻车了吧。坏了三片板,卖家不亏才怪,图啥?

最后总结了这次淘宝,买到的是正品,但是买到一个有问题的正品,也能用,一定会有同学问我,为何花这么多钱买一个二手烙铁,主要是喜欢它的变压器能隔离,及完好的接地,esd,这永远不是开关电源能比的
自己做的,与白光fx-951对比,简直就是小鸭与白天鹅,关键是自己做的也不便宜呀,板子差不多30,手柄30,头10,电源没算,如果弄个变压器,这样成本也非常接近150了,意义不大,所以直接买成品算了。一不小心存够了十年用的量,

最后用fx951融了一块锡给大家看看,这是用废锡放到松香盒里面融的,看着还不错吧。哪天有空抛光一下。或者说随手弄个模具,融出来就是数码之家的logo与文字也有意思。

谢谢大家观看没用系列
END

网友:
休眠的问题很好弄啊,先看一下每次跳200的时间是不是都是固定的,比如都是5分钟或者10分钟后跳,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休眠问题了,没检测到活动的信号,看看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比如水银开关,干簧管之类的,查一下信号线路是不是有断路的情况,或者换一个传感器

网友A:
一般是在手柄的电路板上有一个振动传感器,那玩意很便宜,拆开看一下型号淘宝买一个换一下试试

网友:
感觉应该是自制的休眠架的问题!原厂的休眠架跟发热芯是没有接触的,是靠应该类似跷跷板的架子控制休眠轻触开关。看你的图片好像是烙铁芯顶到休眠轻触开关,这样烙铁芯的温度就会传到休眠轻触开关那里从而影响休眠触发

网友:
还有个办法是把休眠时间改长点,比如改成29分钟,这样一般也够用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大不了休眠当附送。

网友:
既然是卖家自己做的休眠座,研究一下是否是休眠座引起的问题。

网友:
虽然有瑕疵,胜在原版,不算翻车。楼主的废锡积了好大一块

网友:
想问问这种fx-951和3线热电偶加热棒的936有什么区别呢?除了发热芯不一样之外

网友:
把休眠座连接线插头断掉再试机,如果温度不跳到200就是休眠座问题,如果温度还跳到200就是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也有可能是设置问题(951可以设置定时休眠)。

网友:
还是赚了,反自我不大用休眠的功能

网友:
也不算翻车了

网友:
942和951我觉得调温费劲,还不如模拟旋钮的来得快,旋钮的我买了两台!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很可以了,小问题相信谢工能解决。

网友B:
一百五十我都觉得贵了,不过好货。

网友:
芯片不容易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百五十我都觉得贵了,不过好货。

是不便宜,懒得再找了,一百以内非常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手柄的电路板上有一个振动传感器,那玩意很便宜,拆开看一下型号淘宝买一个换一下试试 ...

我自己的东西,能用也就行了,大不了开关一次,能用,不想动了,话说这价格还不算太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