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01V音箱嗡嗡声通病解决方案

楼主:
本文是R101V通病解决方案,参考了B站@静坐听风雨 的方案。

因为R101V是很旧的音响设置了....其通过内置220V变压器转换9V来作为电源使用.

但是因为把变压器内置进箱体内了,导致变压器正常工作的时候的鸣动被箱体内部放大,导致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低频噪音,让我听着很不舒服(本人是对声音很敏感的),甚至产生了头晕的反应。

使用了B站用户@静坐听风雨 的方案。

从箱体把变压器拿了出来,有能力的还是去改成现在多用的9V电源输出吧,变压器太过于。。。

噪音的元凶,这个音响的通病

他是用7M的螺帽和配对的螺丝固定的,最好是找到适配的工具拿下来(不行就去当地五金店找找)。还有老哥说把螺丝拿下来,用扎带固定,噪声也大幅度减弱,这里笔者没做测试。

箱体材料不硬,用美工刀等工具掏出一个洞给变压器外置线材放置

找了些珍珠棉做底座托起变压器。

以上全文是这次的方案

网友A:
弄个9V电源头直接供电不就行了?音响侧面板子加个DC口

网友:
改一个小尺寸的开关电源就可以吧, 变压器外置太不美观了

网友:
看这箱,用2025放大IC的么?

网友B:
以前的路由器有那种9V的电源,直接替代变压器就可以,把音箱上的AC220V的线抽出来,9V的线穿进去,接在这个变压器的次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路由器有那种9V的电源,直接替代变压器就可以,把音箱上的AC220V的线抽出来,9V的线穿进去,接在这个 ...

路由器电源的功率怕是不够吧

网友:
这个变压器是自己改的?原装的应该不会响

网友:
这个就叫珍珠棉啊

网友:
变压器这么小,功放IC不可能是2030,还是改个数字功放板合适点,功率大,省电,声音比现在的好,还很便宜。

网友:
我那对三诺也嗡嗡的,换了4个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就不响了

网友:
直接外接9V电源。。

网友:
通病?漫步者厂家也是草台班子?

网友:
鱼上有小功率的9V R牛,带屏蔽的,直接换了。

网友:
还值得折腾吗?我有一个

网友:
在螺丝下面衬橡胶减震垫应该也会有改善,另外变压器有一定的过载能力,对于音量的瞬态变化响应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这样外置不怕电吗?还是改回内置,加坐垫~~就不回震了吧

网友:
没用屏蔽线还有可靠接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9V电源头直接供电不就行了?音响侧面板子加个DC口

是在想改了,但是手头上没9V的,在看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