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屏 有14个引脚怎么定义

楼主:
先上图

有14个引脚

单片机直接驱动这个是型号

这边还有两个引脚应该是背光

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屏,引脚怎么定义的?感谢了!

楼主:
这个屏是两层的,下面的应该是背光层

网友:
那不写了,ck与da吗,估计是I2c的

网友:
MCU直驱的屏,应该是段码屏,主控是赛元的,看下器件手册和芯片与屏的连接就知道引脚定义了,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测出驱动电压和偏压比了。

网友:
明显是段码屏,,一个脚对应显示一个功能单元/字符

专用的,没啥用,不用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