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绿联易驱线

楼主:
各位师傅,有条绿联易驱线,红色箭头应该是脱焊导致接口松动,准备补焊。但蓝色箭头那些针脚没看到焊印,好像不是锡焊的,是靠针脚自身弹力接触板面的吗?有需要补焊吗?

网友A:
脱焊了就补,蓝色的只是焊锡比较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焊了就补,蓝色的只是焊锡比较薄

蓝色的针脚应该是风枪焊的,用烙铁可以焊吗?烙铁焊很考验焊接技术

网友:
补点吧,有的地方氧化可能脱焊了。

网友:
看样子整个接口是活动的

网友B:
这做工也太。。。锡都省

网友:
补,给每个引脚都补饱满

网友:
针脚自身弹力接触板面的

回:不是,是厂商为降本,上锡量很少,薄薄的而已,你用放大镜或显微镜看就清楚了,有焊锡

网友:
都是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脚自身弹力接触板面的

回:不是,是厂商为降本,上锡量很少,薄薄的而已,你用放大镜或显微镜看就清楚了 ...

这要用烙铁焊,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也太。。。锡都省

绿联的,也算大品牌了

网友:
不应该呀,肯定需要锡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