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修D260MG舵机

楼主:
手上有个D260MG舵机,因为用久了,电机老化,于是拆开换电机。可惜水平太次,把电机驱动MOS管烧了。

看了下是7507这个管子,查阅资料,是一个集成了P、N通道的MOS管。

手上暂时没有这个型号,只有AO3401\3402两种P\N管子,就是如图这种,这两个管子外部引脚一样。

米粒大小的两个MOS管,6个引脚,不好焊接。

热风枪拆下7507,仔细看了下电路,发现两个管子其实D端全部接在一起,两个S端分别接在22 16V这个电容两头,两个G并联在一起。

AO3401\3402管子外部定义一样,我灵机一动,那我把两个管子摞起来短接D、G端,那么因为D端那4个引脚短接,很好焊接;G端只用焊接最右侧的那个引脚,再加上两个独立的S端子可以分别直接焊接在22 16V这个电容两头,就容易焊接多了。于是有了下面这个怪物出现了

还挺好用,舵机插入测试仪,正反转都没问题,因为拆装的时候电机齿轮弄坏了,暂时只能维修到这步了。

最后安利下电缆的屏蔽层,用来短接、焊接真是神器,有两个优点,一是好定型,二是好上锡,这个也是论坛一个老哥推荐的。当然它也有个缺点,就是容易短路,所以我这个舵机维修后,准备再打一点硅橡胶做绝缘

网友:
屏蔽层那个线我用到的不容易上锡,可能用到的不是铜线。

网友:
焊电机烧管子,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