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年头不容易啊,连交通信号灯都有坑

楼主:
我在左侧直行车道,看到前方绿灯就开走了,回头收到一个6分200元。
看到图片哭笑不得,左边一个绿灯,右边还有一个红灯。左边没有灯就罢了,整一个绿灯不是钓鱼执法吗?掉头有一个单独的掉头灯和计时器,旁边有一个绿圆灯和计时器,正常人看到绿圆灯和计时器都会当成是直行的信号灯吧?
我确实也没看到右侧的红灯,坑人啊

楼主:
舍财免灾,虽然这个信号灯明显不合理

网友A:
这种事情有理说不清

网友:
一个信号灯搞得有点复杂 创收嘛

网友:
靠,这个是纯坑人啊

我前些天也差点中招,直行路口在横向左转的时候倒计时,下一波肯定是直行绿灯,我看着还剩1秒启动。
结果后边车按喇叭,前边左转的还在左转,我也过不去路口啊,抬头一看,倒计时还是0,灯没变绿…………幸好没拍我闯红灯

网友:
帽子叔叔年底奖金就靠你这点了 哈哈哈哈

网友:
一切为了人民币服务,现在导航都有红绿灯倒计时提示,不挖坑很难罚到钱啊!罚两次就长记性了,放心,下次绝对还有新坑等着咱上当呢!

网友B:
你那两个10秒之间的灯是什么灯,如果是圆灯那复议没问题,如果是左转灯那肯定是观察不仔细闯红灯了

但是我这么看都觉得那是左转绿灯,而且这种灯的设计更好一些,左转和掉头灯放左边,方便最左车道的人观察到,直行灯放右边,给右边直行车道的人容易观察到。

网友:
同感,不熟悉的路线,红绿灯规则很乱,看过重庆的红绿灯图片,相当烧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情有理说不清

红灯,你好像没理。

网友C:
楼主重庆的,据说重庆红绿灯甚至每条车道按一个,我距离重庆不远,不过去,根本不敢去啊。

网友:
这事12345管不管?没申诉一下,听听上面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两个10秒之间的灯是什么灯,如果是圆灯那复议没问题,如果是左转灯那肯定是观察不仔细闯红灯了

但是我 ...

这里没有左转,只有掉头和直行,在隧道出口双向8车道

网友D:
那这个菱形(不像圆形)绿灯时指示啥的?太模糊了看不出来。
我们这边很多左转和直行同时开放的,很容易抢行撞车,但就是没人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重庆的,据说重庆红绿灯甚至每条车道按一个,我距离重庆不远,不过去,根本不敢去啊。 ...

没有那么离谱。

网友:
路口球机下面发生事故,同事躲避事故车辆走非机动车道(双向单车道)被拍,也是申诉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菱形(不像圆形)绿灯时指示啥的?太模糊了看不出来。
我们这边很多左转和直行同时开放的,很容易抢 ...

仔细看还真是菱形,这里没有左转,只有掉头和直行

楼主:
菱形绿灯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重庆的,据说重庆红绿灯甚至每条车道按一个,我距离重庆不远,不过去,根本不敢去啊。 ...

每条车道一个红绿灯的路口有,不多,不是普遍现象,个别路口不排除。看到前方一排灯那种路口就要注意了,看好你自己的车道号,对应上面的车道灯,实际上就是交替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