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51和936焊台有多大的使用区别

楼主:
想问下白光951焊台和936有多大的使用区别,希望用过的大佬评价下使用体验,感谢

本人目前使用的是3线带热电偶的安泰信936焊台,家里还有一台原装白光936焊台即那种4线加热芯的那种,使用下来感觉3线带热电偶的安泰信936比原装白光936更加好用些,包括回温及控温效果,不过原装白光936内部发热芯用的是国产的发热芯,不知道是否是这点原因造成的,手头还有一台外出使用的白菜白光,自己组装的24v隔离开关电源用的T12原装焊芯+兼容手柄,用是好用,但是曾经出现过T12焊芯大马蹄中间空洞,从此留下心理阴影,总感觉T12焊芯用不久,于是就外出时偶尔用用,毕竟体积小巧携带方便

看到有坛友入手了台白光951焊台,似乎看到了曾经的白月光,心中有些痒,所以问问各位用过的大佬,真实的使用体验如何,期待分享使用体验,再次感谢

网友:
我有一台二手942用了十年左古,T12大多也是二手的,除非买来时就有空洞,没用时出现空洞,几次都是断线,拆开断在与发热丝连接地方,镀层正常磨损是有的.买过新的国产芯子,寿命反而短.

网友:
没研究过那么专业的,曾经用铁钉烧红焊过,也用防风打火机焊过。

在我看来与焊台有关的好用,主要有2点,
1、焊台功率满足使用,小的焊大焊点焊不动这确实没办法,试过风枪加烙铁组合技,但是这组合技适用范围不太大,所以功率一定得够用。
2、温度可调,基本准确,至于说电子屏的多少度,精确到多少,我没有要太关注,看你们聊得火热,入手过T12套件,那温度显示完全假的,2个发热芯基本直接报废,然后甩了。

下面的因素在我的场景我觉得更重要。
1、锡丝,配合松香或其他助焊剂,能有效改善焊接体验。
2、烙铁头上锡效果,,用得少纯铜的就不错,,,理想的肯定是耐氧化耐高温耐腐蚀的最好,目前我没接触过这么好的头,也舍不得投入。
3、烙铁头形状,,一直都是刀头闯天下,之前买过弯尖的,焊小焊点确实给力,但是一次性就基本没了,没能力配上整套的好烙铁头,所以回归t头,毕竟非专业人士,也没必要这么多形状的。
4、焊接手法和专业技能,有的焊点容易氧化,建议先上松香再加热,有的焊点不适合长期加热,这个我也不是很专业,野路子,基本都是焊不了之后,美工刀,砂纸齐上阵,甚至上过锉刀。

网友:
我是精细活用203,粗大活用205,现在想想搞一个245来干大焊点。

网友A:
天冷了,晒晒太阳

网友:
大焊头,,,或4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冷了,晒晒太阳

真是有米之人呀,热门的焊台都弄全了,真不错,说说951使用感受呗,JBC似乎也弄到了,人生圆满了

网友B:
这个得看变压器功率,我的936焊台18秒化锡,1321芯,牌子是虎牌969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变压器功率,我的936焊台18秒化锡,1321芯,牌子是虎牌969焊台

总觉得带变压器的焊台靠谱些,原因在于曾经使用白菜白光弄坏过一颗芯片,不知道是静电导致的还是开关电源导致的,总感觉带老式的变压器的焊台似乎隔离更加好一点的感觉,不过看到现在新出的JBC似乎都是开关电源类型的,有些纠结,不知道哪样好了........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用,,,白光951家用挺好,,多备几根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用,,,白光951家用挺好,,多备几根芯子

按键调温好用吗?用惯了旋钮调温类型的,951这种按键调温的总感觉会不会不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调温好用吗?用惯了旋钮调温类型的,951这种按键调温的总感觉会不会不适应? ...

那你闲鱼买个950,其实习惯了就好,951最大好处是即时休眠,相比较936的瓷芯,上温快回温好,用原装头子体验更好,,,但还是直接上九号技师吧,回温更好些

网友:
JBC小芯子,下边三支钎焊原装白光头子

网友C:
951和936焊台有多大的使用区别?
使用效果不知,我是用来收藏和抚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觉得带变压器的焊台靠谱些,原因在于曾经使用白菜白光弄坏过一颗芯片,不知道是静电导致的还是开关电源 ...

既然怕静电,就要可靠接地,或者用电池版的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1和936焊台有多大的使用区别?
使用效果不知,我是用来收藏和抚摸的。

工具还拿来抚摸?疯了要

网友:
正好老婆派活,教学用的,按键不好用,让我修修

网友:
我认为焊台好不好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焊台功率应该满足使用,虽然原装白光936焊台的功率才区区60瓦,但与之类似功率的JBC2200焊台功率才55瓦,焊接体验却比白光936好多了!所以功率重要但不是越大越好。
2、温度在一定范围内可调,不用太精准,谁在乎焊接温度多5度少5度的差别呢。
3、发热芯的加热原理和烙铁头的结合形式决定了决定了焊台的升温和回温性能,举例说,白光936焊台用的手柄发热芯是A1321的陶瓷发热芯,但烙铁头却是分体的烙铁头,这就存在发热芯和烙铁头之间热能损失的情况,但白光951焊台使用的是T12发热芯烙铁头一体式的结构,大家使用同样形状的烙铁头(比如都是用刀头)的话,焊接性能是好过936的,毕竟功率也比936焊台多了15瓦,一体式烙铁头热能损失很小,所以升温比936焊台快,回温也快,体验会更好。
4、选择烙铁头的形状很重要,绝对不能一个烙铁头走天下,很多人说刀头是万能的,但焊接大焊点,3.2D以上的大扁头、4-5C的大马蹄头绝对比刀头好用,一句话,焊接大焊点必须使用热容量大的烙铁头,这时候功率反而不是最重要的。白光有个定温手持烙铁系列DASH 454,功率才区区25瓦,原配是尖头,但如果换了5C的大马蹄头,焊接大焊点的效果杠杠的,936/951焊台即使功率是454的3倍,假如用尖头,对大焊点一样不好使。
5、焊接方法和焊锡的选择也很重要,尽量选择低温焊锡和纯度63左右的焊锡,焊接面打磨清洁先上一层锡再焊接效果会更好。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纯粹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
我用的936焊台30秒化锡,A1321芯,牌子是卡萨帝969焊台。买的是国产电热芯,买了好几个大马蹄,专门焊接大焊点。平时T12用的多,没有大焊点。

网友:
936配个 好头子  即使尖头也可以很暴躁。B站 审核已通过  【936焊台 老了?  回温不行 ? 一支优秀的烙铁头才能发挥他的全部性能-哔哩哔哩】 https://b23.tv/rS2Kb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