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还是得请王大锤:空调外机共振后续

楼主:
前情提要:【站内点击】

大家提供的主要方法:

一,贴止震板片;
二,敲击或者加配重,改变固有频率来避开压缩机共振。
三,打开机盖,从内部加木棍/胶垫等,把共振部位顶住。
四,打开外壳,重新安装,释放外壳久积的应力。
五,更换压缩机胶垫,或者检查外机是否水平,或者用调谐阻尼器之类来支撑外机。

一和二,是我一开始就试图的。三四五,爬出去有危险,放弃。(现在的空调原厂铜管普遍短,导致外机安装后位置不佳;建筑设计也不知咋想的,尤其高层,安个空调像攀岩;至于外机是否水平,现在压缩机内部已经极少用弹簧悬挂,影响应该不大。我观察对楼空调,只要是挂架的,几乎都歪,一般师傅根本不带水平尺的)

我发前帖时,暂时已解决。方法就是贴布基胶带。贴共振位置,然后大力拉到侧面固定,使得外壳表面绷紧。

我说80%,其实当时的效果是100%,留20%是怕不长久:布基胶带有韧性,也能防水,但毕竟是室外,耐候性存疑(止震板等等方法,只要是粘贴的,恐怕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码友说喷底盘装甲,喷快干堵漏剂,但那是隔音,应该无法消除源自内部的共振)。

实际上来不及风吹雨晒,单单是日夜温差,以及最近环境温度不断降低,10天左右就开始慢慢失效。原因不是松了,而是冷缩变紧了。即使我不断重新贴,总难满意。因为变频压缩机,振动频率经常变化的,很难像第一次贴的运气那么好。

所以改用方法二:敲击,产生一定的形变。之所以完全对胶带失去信心后才回头,是因为根据以往稍微按压一台奥克斯即可解决的力度,我担心砸过头了:同时也担心掉漆;而且按理说压缩机工作时不能受冲击,而关机状态又怕没反馈。

建议敲击法是“亚历山大,xnc数码,ccbw”等几位,提及胶锤。事实上我前一阵赶巧买了,特么臭味太大,退货了。而且我直觉胶锤面积太大,可能不如榔头。

于是卫生纸折叠成块,用胶带固定在榔头上。轻轻三锤,世界安静了。

力度只能碰运气,我现在用手去按压,反而共振再现,估计能够长久消音了。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佩服看到最后的码友,因为省流就一个字:敲。

网友:
估计能够长久消音了
过几天,记忆还原,共振继续,

网友:
如果是外壳响,可以尝试用汽车的隔音贴。

网友:
对付共振的手段其实不复杂,加点儿或减点儿什么东西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