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KJIN功率计量插座REX-ZL-3

楼主:
KJIN功率计量插座外观正面

KJIN功率计量插座外观正面背面

铭牌上的型号、生产厂家信息

取掉后盖上螺丝

内部结构

换个方向看看

再换个方向看看

单相计量AFE芯片采用V9240,预留的焊盘也可以采用HT7017芯片代替

主控芯片采用SSOP28封装(3.8*9.7mm),无型号丝印,实测3脚为3.3V供电端,4脚为GND,5脚、6脚和2脚、22脚均为UART接口,其中5脚和6脚接单相计量AFE芯片V9240或HT7017,2脚接蓝牙芯片(U6)的7脚,22脚接蓝牙芯片(U6)的8脚。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这款主控芯片的型号?

5V供电采用KP311BWG芯片

3.3V供电稳压采用7533-1芯片

蓝牙芯片空置,可以采用KT6368A

采用LCD液晶显示屏

取掉液晶显示屏及按键(实际未拆,借用论坛图片)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电表改功率计测的准确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感觉很精密,看不懂。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A:
厉害,大液晶屏,貌似顶上还有两个传感器

网友:
比北电阻容降压的好

网友:
做工不错,挺规整的,没有阻容

网友:
看上去不错,用了开关电源供电,比用阻容降压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大液晶屏,貌似顶上还有两个传感器

那两个器件不是传感器,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这个封装的电解电容,400v耐压的还是头次见,还以为只能低压使用

网友:
火线和火线之间间隔太近了吧,看着都没5mm,也就螺丝一半大小,做工也还算可以了

网友:
大屏显示,应该是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等参数一屏同时显示的,不用切换。

网友:
去阻容降压,不错

网友:
电表改功率计测的精度高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供电好评,不用经常换降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