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火花塞用了13w还在用的有多少车友。

楼主:
当年两万多就换了火花塞,因为感觉发动机怠速抖动比较大,结果换了没luan用,有三百多买到个假支架换了也没luan用,想想当年都是泪。

当年自己某宝买的铱铂金的火花塞,然后买了个专用套筒自己更换的,目前15w公里,算算已使用13w公里,前年去4s换气门室盖垫,师傅拆开说火花塞间隙良好,不用更换

网友:
10.6万公里换的铱钌金火花塞,换下的火花塞还很好,没感觉出来差异

网友A:
ngk的13万还可以,到15万也就差不多了。其他牌子的不建议用这么多,即使是boss也不行,一般火花塞3-5万基本玩玩,铱铂金的一般建议6-8万左右,ngk的铱铂金12-15万

网友B:
我差不多10万,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gk的13万还可以,到15万也就差不多了。其他牌子的不建议用这么多,即使是boss也不行,一般火花塞3-5万基本玩 ...

我原车的还在,是铱金的,不行了又换回去。铱金的一般用五万没问题

最早车都是配铱铂金的,后来改铱金或者铂金,据说现在都是普通镍合金的了

减配无底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差不多10万,没换

日系车一般没问题

网友:
日系,7万,没觉得要换

网友C:
第一辆车直到9万公里被卖掉也没换火花塞。第二辆车开了两三年4S要按计划拆开检查,拒绝检查也不行。担心拆开后异物掉落进去,全程不眨眼紧盯,发现火花塞拆下后放在一个满是泥土的托盘上,附近还有一堆其他车拆下不要的废弃火花塞。赶紧用餐巾纸将自己的火花塞上沾染的泥土擦干净,找了个远离其他废旧火花塞的处所放置。装回火花塞时技师也不用扭力扳手,说他的手感比扭力扳手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辆车直到9万公里被卖掉也没换火花塞。第二辆车开了两三年4S要按计划拆开检查,拒绝检查也不行。担心拆 ...

修车应该是砖家界别的大师了

网友:
我的车是开到13万,3缸失火,导致被油淹掉了,直接缺缸了才换掉火花塞的。

网友:
本人15多,依然在使用。

网友:
我的国产车目前开了75000公里还没有换

网友D:
其实火花塞还是很经用的,虽然是打火时有啪啪啪的声音,但是能量足以点燃汽油喷射出来产生的气体,这个能量是高压点火产生的,会出现像烧黑的迹象,也能满足汽车跑个十万公里的,大家别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火花塞还是很经用的,虽然是打火时有啪啪啪的声音,但是能量足以点燃汽油喷射出来产生的气体,这个能量 ...

你这个理解是错的,火花塞状态是非常关键的。

我有个弟娃,一直说车子力量不行,其它一切正常,后来有次无意中换了火花塞,车子像换了一台

网友E:
一代1.5L飞度10年不到9万公里,火花塞都没拆过,后来送人了。三代飞度7年4万公里,还没打算动火花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代1.5L飞度10年不到9万公里,火花塞都没拆过,后来送人了。三代飞度7年4万公里,还没打算动火花塞。 ...

飞度是双火花塞的,其实日系建议十万公里换,再长就担心烧断了掉了,那损失就大了

网友:
第一次火花塞开了4万公里,被4s 检查要求必须根据维保手册要求更换,否则影响保修吧啦吧啦,后续出保了就开了8万才换

网友:
9W的马自达,原车的,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