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撸了3个雷士照明LED,拆了对比

楼主:
撸了3个雷士照明LED,拆了对比

三个led 2个3瓦一个5瓦,第一个电商专供,难道内部哪里不一样?下面拆了见分晓、

拍了3面 ,对吧电商的光效65流明/瓦,非电商的75流明/瓦 差了15%,而且显色指数不一样,色温不一样

这个是电商的3W

5w

3w非电商

非电商带铝壳散热器

电商的不带铝壳散热器

两个三瓦LED通电对比,,左边为电商的

结论:电商的采用EG1000E恒流芯片,外围器件少,节省成本,两根线直接引入电源,焊接,减少一个两位插头,芯片加滤波功率因数只有50%,参考数据手册。
非电商采用19818CH恒流芯片,5瓦的居然用了两个,3瓦用的标准电路,电阻62欧,5w两路并联,二极管做分离正极,正极接第一路43欧OUT端,二极管输出接第二路36欧out端,
还有就是非电商的灯尾带纸托,味道大,熏人,拍照后就扔掉了,感觉画蛇添足,没必要。

楼主:
二楼继续,

两个3瓦点亮对比,右边非电商的亮些,或是色温高的原因吧,没有专业设备测试

5瓦,3瓦通电对比

鸡肋的纸托,味道大,不容易无损取下来

5,瓦3瓦手绘电路图, 5W的很有特色感觉浪费了一个芯片,没必要

eg1000eal.pdf

JW19818C.PDF

两种芯片的资料,设置了3家园,感谢支持

网友:
尾托是个啥?

这类即使塑包铝散热也是不足的,虽然只是3w和5w

网友:
电商版为了引流,成本控制比较狠

网友A:
电商专供的一般都为阉割版,走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商专供的一般都为阉割版,走量的

确实   便宜  限量

网友:
一个小灯,第一次见用这么粗的电线的

网友:
胶是打的多了,可散热依然不行

网友:
电商版本比较省料

网友:
带铝壳散热器的应该要好点吧。

网友:
看着都差不多

网友:
缩水了一些

网友:
这种就用淖功率的。反正大的很快就挂。

网友:
图片太多,一直转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托是个啥?

这类即使塑包铝散热也是不足的,虽然只是3w和5w

尾托是包装里灯尾部的纸架子,2楼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