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拆一个国际电工定时插座,电容0.27能换0.33吗

楼主:
这次是到了设定的时间,会通电,但是接触不良一样,电灯一直闪。
怀疑会不会像另一个一样,阻容降压的电容不行了,电压降低,继电器柔弱无力。
上一次一个定时插座电容不行,继电器直接不举了

这次麻烦的是原装电容是0.27uf,我只有0.33uf,能用吗,会不会boom

太难了

…………
更新
换了电容,麻了,有时还是会闪,不知哪里滋滋响。
可能,这次就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可以,相差不大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能,绝对能,耐压够的话放心换

网友:
耐压值相同的情况下,容量略大的换上去没问题的。

网友:
这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大点没啥影响

网友A:
这玩意好用吗

网友:
相差不大应该没啥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0.27,0.33走差不大,耐压够可以换

网友:
容量用这么小,说明定时插座还挺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好用吗

好用,就是容易坏。一个不到一年,一个不到两年。

网友:
看看耐压和esr是不是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用,就是容易坏。一个不到一年,一个不到两年。

机械旋转定时的那种耐用,我的电动车充电基本两三天一冲,用了五年以上了

网友:
0.27的电容偏差大点就到了0.33了,用吧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旋转定时的那种耐用,我的电动车充电基本两三天一冲,用了五年以上了 ...

我用它是为了每天给鱼缸定时开灯

楼主:
换了电容,麻了,有时还是会闪,不知哪里滋滋响。
就算是好的状态,敲一下也可能会坏会闪
可能,这次就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越来越简单

楼主:
我居然在淘宝找到了一模一样的继电器
只右下角型号少个1

网友:
控制电路只控制继电器的开合。闪,应该和电容没啥关系,应该是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