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220V指示灯改24V灯

楼主:
柴油发电机控制箱控制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一看是24V,电气车间库里只有白色220V的,拆开改成24伏220伏的灯原电路是电容降压输出并联发光二极管和DB6双向二极管串联后和1K电阻并联,串3瓦电阻接220V电源。改后短接DB6短接电容就行,其实应该加个12-15V双向二极管最好,这个改8伏灯亮,30伏也可以用

网友A:
这块八角的东西值得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八角的东西值得这么折腾?

问题库里没有,仪表拿来的24V红色,消防归属的动力催,只能临时抱佛脚改个先用

网友:
搞这么复杂,用插座里指示灯电路改一个就完了。

网友:
这样改会更耐用吗

网友:
感觉会耐用,瓦数很小,就是不耐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