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个炸膛微波炉,米家这台内胆底板是玻璃吗?

楼主:
大家应该知道,微波炉是不能加热完整的生鸡蛋的。这两天见两台因使用疏忽造成的炸膛微波炉。
一、第一台是格兰仕,2024年出厂的,非常新的。里里外外到处是鸡蛋渣滓,炉门因为巨大冲击力门钩都断了
,就这样内胆底板没有破损。换了门钩和12.5A保险管就正常使用了(这是一台变频微波炉,用了大电流保险管)。估计是爆炸时门钩断裂,门控开关复位短路烧了保险。

二、第二台是小米的。内胆底板破裂,损坏原因不清楚,是爆炸还是过热?大家分析以下。
以前见过的平板微波炉内胆底板都是陶瓷的,小米这个看起来像磨砂玻璃,还是什么新材料?网上卖50元左右,不便宜啊。

———————————
大家仔细看小米这台的内胆,有的地方泛黄了,油烟染色了,擦不掉!现在很多白色内胆,用两年就发黄,像小孩子尿炕的痕迹,不如早期的产品,近似搪瓷的内胆,很好清洁。

——————————

小米这台底板尺寸不大,找一块陶瓷板应该可以。早期的电磁炉用的就是陶瓷板,很多是白色的,就是不知道这东西自己可以切割吗?
还有一个问题:多多上买底板送808胶,送的都是黑色的,难看,用白色704硅橡胶可以吗?

网友:
鸡蛋的威力不小啊

网友:
陶瓷板切割有难度吧,薄的也不好找吧。
玻璃好找,切割好,再钢化一下,继续服役

网友A:
鸡蛋的威力居然这么厉害!

网友:
微晶陶瓷,可以用耐热玻璃代替,但加工切割是个问题,也可以直接找一片全瓷瓷砖切割成合适大小代替!瓷片也不是不可以,就是坚固程度不行,碗放重一点都有可能破裂!

网友:
微波加热的鸡蛋就是一个小炸 弹啊。

网友:
不但鸡蛋会炸,连红薯都会炸,前段时间用微波炉烤红薯,虽然已经用中小火档(其实就是间歇加热),红薯炸了,碎末粘了几大片,还好,只是炸破一个小口,如果整个炸开,就很难清洗了。

网友B:
格兰仕的操作逻辑不好用,门打开灯就一直不熄灭,除此之外还行。

网友:
金刚砂切割片加水慢慢切割

网友:
鸡蛋威力的大啊

网友:
好像不可切割。会炸的。电磁炉面板我切割过,没成功,就像钢化玻璃,碎成无数块。

网友:
陶瓷板可以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蛋的威力居然这么厉害!

二十年前见过一台三洋微波炉,因鸡蛋爆炸,陶瓷板碎裂,那时候网络不发达,没有卖这个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兰仕的操作逻辑不好用,门打开灯就一直不熄灭,除此之外还行。

微波炉大部分时间闲着的,用带开关的插线板吧,用完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兰仕的操作逻辑不好用,门打开灯就一直不熄灭,除此之外还行。

我买的转盘式的一开门灯熄灭了,同时停止加热,关门就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