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突然不能起动了?

楼主:
我的一台洋垃圾电脑,X99主板,E5CPU  是2667V4,4根三星8G的ECC内存条。没有打鸡血。一直运行很好,没什么问题.

今天早上开机,不启动了。拆开机箱一看,主板跑马灯显示示67,我想那是内存问题,于是就拨下内存条用橡皮擦一下,再插上
还是不能启动,还是67。于是拔了了2根第二通道条子后,就好了。我在想这2根条子中因该有一根有问题。于是就再随便插上一根。
不行,再换另一根插上,也不行,换一条插座,也不行。看来我32G内存只能用16G了,另外我再拿一根好的8G内存插上,还是不行
难道我的主板,内存第二通道不能用了,不解。请大家给予宝贵建议和看法。

网友:
想办法测试一下你怀疑有问题的内存吧。

网友:
插槽氧化,电脑城修电脑的有一瓶清洗剂用牙刷擦的,不行的话拆CPU出来,用放大镜看一下主板CPU槽的针脚有没有压弯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插槽氧化,A4纸折叠几次,顺着插槽来回擦拭,试试看吧

网友:
用全新纸币叠几下擦拭内存槽,轻点在内存槽立来回擦拭,叠好插入内存槽重复上述动作。看有没有铜绿。。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已经确定是插槽故障了,想办法处理一下。
针脚松了,往外拉拉,氧化了,打磨打磨。实在不行找个店给换一个插槽。

网友:
内存槽会不会有问题呢,还有根它相关的电路等,手中有配件就慢慢试

网友:
CPU重新安装一下也许就好了,内存控制器一个通道有可能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用放大镜看一下插槽里面的金属丝有没有变形的。

网友:
主板CPU针脚有对应内存的的针,针脚没跟CPU对应的触点接触到,CPU内的内存控制器就检测不到内存

网友:
x99的板子似乎经常性内存接触不良,不敢动机箱,一动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楼主可以依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