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e27什么灯耐用

楼主:
e27接口的灯,只要耐用,不考虑耗电的情况。求推荐。

网友:
觉得还是老式的钨丝灯好用些,就是不适应现代需求

网友:
还是老式的钨丝灯好用些,就是不适应现代需求

网友A:
除了led灯,白炽灯,节能灯长明不关都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led灯,白炽灯,节能灯长明不关都耐用

说得太对了

网友:
用红包薅了好几个5w的灯泡,把原来的13w节能灯都换下来,有亚明,fsl,雷士,欧普,慢慢等结果

网友:
正品的LED灯就行啊.
一般做好了的话使用5年起步,我家新房的客厅房间吸顶灯支持三色,使用5年多没有出现过异常,倒是卫生间的普通LED吊顶灯在使用多次电钻时坏了一个,雨水下水管漏水到灯内坏了一个.
后来换了普通串联恒流型替换 LED灯盘,在灯盘LED两端并联一个100U250V电解电容,做到缓启动缓关闭效果,后续就算使用电钻也没有再损坏过.

网友:
白炽灯也烧灯丝,还是得看质量,但好质量的都贵

网友:
现在只有led了吧

网友:
买245v的白炽灯…

网友:
接口和灯好用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建议买路易华登的试试干燥的地方可以考虑把外边的塑料罩拿掉,寿命应该更长

网友:
飞利浦,松下,三雄极光,佛山照明,欧司朗
正品都可以

网友:
曾经买过两款汉普光源的LED灯质量不错,价格也不错,应该用5-10年没问题。元件筛选好,散热好,所以就寿命长,可惜现在在淘宝搜不到了。

网友:
小气鬼还行吧。

网友:
    好好做,三基色荧光灯,LED灯都可以耐用,我十年前跟风本坛推荐买的政府补贴强凌荧光灯,还有网购DIY版的E27LED灯都还在用

网友:
没必要吧,价格不贵,多买几个就可以啦

网友:
佛山照明,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