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自由侠的收音机顺便求助

楼主:
显示锁定,有人知道如何解锁吗?会不会拆开储存器就可以了,但是没看到24开头的储存器。小黄鱼问了要100、以前疫情期间收的,30块一台,收了两台。现在都是显示锁定,通电多久都不行。锁定了任何按键都没有用,除了开机键。花100就没意思了。原来正常使用,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锁定了。收音芯片是6638,面板直接撬开,就可以了。

网友:
车机的做工很好。这种锁定是可以通过开机时再测量主控哪个部分没有上电来解除锁定的。解除锁定后再通过进入工厂模式设置一下开机直接跳过钥匙检测。

网友:
车规级的品质就是不一样

网友:
把钥匙转到RUN,我认为是不是要仔细研究一下车机尾线的各个定义

网友:
看看是不是ACC钥匙 没接电

网友:
一些车机单开电源以后家伙锁定

网友:
这个主板好几个芯片,用料够足的

网友:
这个当年有过一台,当时没人能破解,60出了

网友:
确实要搞清楚车机尾线的定义,说不定短接两根线,再提供外电源,就解锁,可以听收音机了。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普通收音机,原来是车机,应该从尾线入手,某条开机线连上电源线就能用了,以前玩过车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B:
100没必要了,经典福车机带cd音质好,目前也就五六十元,不比你这个强。

网友:
提示钥匙拧到run,说明尾插有根线要接12v

网友:
对一般的车机而言,Acc端子是接钥匙开关的,看来自由侠的车机也不自由。

网友C:
这种都是带协议检测的,需要钥匙锁发出信号才能使用。
用料真不错,NXP主控,你吃糠电容...
不过墨西哥组装的,质量都不咋地。本田的起动机很多墨西哥做的都坏了。

网友D:
CAN协议才是要研究的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普通收音机,原来是车机,应该从尾线入手,某条开机线连上电源线就能用了,以前玩过车机都是这样 ...

接线不变,原来是正常使用的。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锁住了,应该与接线无关。两个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协议才是要研究的重点。

应该没有,原来接好线,就可用,不会自动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都是带协议检测的,需要钥匙锁发出信号才能使用。
用料真不错,NXP主控,你吃糠电容...
不过墨西哥组装 ...

墨西哥产的,低音强劲。

网友:
坛友们热心 赶紧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没必要了,经典福车机带cd音质好,目前也就五六十元,不比你这个强。

福克斯 的吗?不怎么样。这个我记得可以解码无损歌曲的,这个有U盘,蓝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