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贴:这个车机咋了?

楼主:
早上拍的,有点暗。故障现象:屏幕不清晰,音乐播放界面一直在屏幕上,请问是啥故障?如何维修?

网友:
抖音搜易修通 看看有没有类似故障,很多时候故障千奇百怪的。这人专修车机。

网友:
非正常关机后可能出现,重启试一下

网友A:
和电脑一样,非法操作,蓝屏死机,重启就可以了;如果重启不行,那就换个新的,反正土豪都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电脑一样,非法操作,蓝屏死机,重启就可以了;如果重启不行,那就换个新的,反正土豪都不差钱。 ...

反正土豪都不差钱

网友:
彻底断电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脑一样,非法操作,蓝屏死机,重启就可以了;如果重启不行,那就换个新的,反正土豪都不差钱。 ...

没死机,一切正常,就是显示不正常

网友B:
可能是程序跑飞了,关机重启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程序跑飞了,关机重启试一下。

重启试验了,不行。

网友:
就是CPU反应慢,内存小惹的祸,除了重启没别的办法

网友:
尾插拔掉一会,再插上去试试看

楼主:
已经试验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试验了,不行。

那就更加简单,换新机。

网友:
电瓶拔掉,在通电也不行?

网友:
恢复出厂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天气冷了,车机也冷,直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