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朵拉P60儿童投影仪

楼主:
很小,就拳头大,不过效果也很一般,就当玩具,小孩子玩耍还是不能直射眼睛。

网友A:
做工可以了,DLP技术的,854*480菱形像素,实际画面能接近720P单片式液晶投影,5W左右功率50ANSI亮度,跟35W左右功率的单片式液晶投影的亮度差不多

网友:
外观一般,里面用料还可以,算高级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可以了,DLP技术的,854*480菱形像素,实际画面能接近720P单片式液晶投影,5W左右功率50ANSI亮度,跟35 ...

DLP的话,还真是良心。

网友:
想看看效果图,结果没有。

网友:
厉害呀,能做这么小,高科技玩具。

网友:
高级的儿童玩具,但里面集成度高。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这用料做工都不错,就看价格几何了

网友:
这是一个高级的儿童玩具,技术含量比较高。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外面很普通,里面还不错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电子玩具。

网友:
有没有投影效果???

网友:
比过去的轰天炮强太多了

网友:
虽然是个儿童投影仪,但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
虽然是玩具,科技含量还是挺高的

网友:
咋整的像DIY产品一样,用料看着还行做工真心不怎么样啊.

网友:
做工居然出奇的好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投影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