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串极空保护板已调试好(后续1)

楼主:
目前测试的这款4815电池,实际容量7AH左右

还有一只拆车电池4810,准备并机后继续测试
并机后放电容量25.6-14=11.6AH,如下图
11.6AH乘48V=0.56度电,按400元每度价格合算价值为224元
保护板价格为119元
下单时间2025-10-14

10号 电池有短板,并联12节蓝色18650继续充电测试

充电器是铅酸电池充电器4860,充电电流8A,已改电阻最高电压不超56左右的
以下是最后阶段充电视频,看着不太好友的样子

网友:
保护板比电池贵系列。

而且还是18650柱状多个锂电池并联后。。

如果一颗电芯坏,直接拉低一整租。。

多年折腾18650的结果,最后还是沦为组装充电宝。。

如果大功率使用的,一旦功率过大,其中一颗电芯撑不过,那整组都会报没电。。

还是买大单体吧。。配上极空无敌。。虽然极空静态放点比较大。

另外看图一,第10组挂了,直接拆了,顺便将第2组也剔除。

然后另一组电芯,拆散后补充到2 、10组,多余的就并在其他串上。

网友:
我中航200AH的100元一块买了16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