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来改造燃气表电池了。

楼主:
上次用2个18650加几个二极管降压,用了大半年,稳定运行。

前2天网上刷到一块降压模块,看着挺好想想总比我用二极管好吧!
模块到手立马组装,还是用2个18650,电压有8V左右,调节输出电压成6V,,装上燃气变,正常打开点火!
一年充电一次也够了吧

网友A:
请问,你这个降压板静态功耗多少呢?你检测过没有?就是没打火的情况下,测量一下电池是不是在消耗一定数值的电流,是1mA,还是10微安?如果太大的静态电流,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降压板静态功耗多少呢?你检测过没有?就是没打火的情况下,测量一下电池是不是在消耗一定数值 ...

还是老师傅有经验

网友:
我认为没有二极管好,这东西耗电呀,还有可能会烧,到时电压升高,把表都烧了;稳压的东西突然没电了,也不报低电压警报。

网友:
如果发生火灾,不管是不是因为你的改装引起的,你都逃不掉责任

网友:
我装了4节南孚,3年过去突然没气,打开一看,四节里面漏了2节,弹簧都腐蚀了。用棉签擦擦,勉强能用。凑合吧,等10年到期了又该换表了。

网友:
降压模块静态电流多少

网友:
MINI360降压模块,挺好用,不过没测试静态电流多大?

网友:
燃气表电池?我以为是燃气灶电池

网友:
这种mini360有静态功耗,忘记多少了,几毫安反正不低,我mini520 比这个优秀,主要是LED消耗了?10节电池都管不了3个月,很多年前那种万用表升压安板更是大的离谱静态公功耗8毫安。还得是充电宝的板子,试了几个都是几十微安。建议你试试5V供电行不行?

网友:
静态电流很重要

网友:
这样的话,估15天就没电了

网友:
感觉不太划算

网友:
我这边燃气表电池好几年都不用换

网友:
有必要吗,锂电池自耗电严重,不是放哪里都好

网友B:
燃气灶下面   温度相对较高   安全要注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气灶下面   温度相对较高   安全要注意啊

他这是燃气表,不是煤气灶。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燃气灶,后来看了电压6V的

网友:
我发现灶才耗电大,尤其现在新出的。
表其实还好,我这里以前老式表更省。

网友:
这种降压模块使用前先测一下静态电流,目前这种改锂电池的改装难度主要是静态电流问题。串二极管是最简单的可行办法。

网友:
18650加二极管降压,优点是没有静态电流,而降压模块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