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对小黄鱼购买的明纬GST60A12-P1J电源适配器,帮忙看看真假

楼主:
闲逛小黄鱼,看到一卖家卖明纬电源适配器GST60A12-P1J,2个售价合计49.9元。

经过沟通,说是正品,不正包退,看了卖家的在售商品和评价,不是专业二手电源卖家,也没有差评记录。
出手拿下,第二天到货。

拆箱验货,带2根1.5米长的3*0.75平方毫米输入线。

电源外壳有少量使用划痕,还是比较新的。

万用表测量空载电压正常。

没有其他检测设备,接着继续拆开看看。

先称一下重量,不含输入线,重量264克左右,2个电源重量一致只相差1克。比手上另外一个航嘉的12V5A重量稍微重一点点。

扣下背面的脚垫,拧下螺丝,用硬塑料片插到缝隙里撬开,就无损拆开,不会留下任何撬坏的痕迹。
外壳缝隙没有打胶,左右两侧各有2个卡扣,图片上可以看到卡扣的位置。

2个电源内部电源板一样,做工一致的板正,但是电源板上没有看到明纬的标,侧边元器件上也看不到明纬的标。

电源外壳的生产日期与序列号查询的日期能对起来,外壳的日期略早于序列号查询的日期。

散热板之后就没拆了。

各位看官,有懂行的帮忙看看,这是不是明纬的正品电源,还是高仿的?

下面是其他地方搜索的电源板图片,供参考

网友A:
板上有GST60字样,跟壳子上一致,应该是正品,可能找别的厂代工的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GST60字样,跟壳子上一致,应该是正品,可能找别的厂代工的呗

不过看别人的拆机图貌似不太一样,型号跟你的不一样,但是你这个做工不像是假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87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GST60字样,跟壳子上一致,应该是正品,可能找别的厂代工的呗

百度贴吧里有人发过这款拆解图,跟我这款拆出来的一样,也是没有明纬的标,那人说是仿品,图片就是倒数第5个。就算是仿品,如果仿的跟真的做工一模一样了,那跟真的也没什么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看别人的拆机图貌似不太一样,型号跟你的不一样,但是你这个做工不像是假货:
https://www.mydigit.cn ...

这个我拆之前也看过,不是同一款型号。我猜测可能是生产批次不同,或者不同的代工厂,指使同一型号的电源板略有区别。

网友:
绝对是正品,用料很好:

网友:
这用料应该是正品,可以打开那个铁片看下里面的用料,打开了可以复原的。

网友:
正品都有标

网友:
是正品来到的

网友:
应该是正品吧

网友:
看内粉色的电阻,就是正品了

网友:
不要纠结牌子,用料做工好就对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是正品。

网友:
虽然看着还行,但是和前面的洋垃圾一比,真是货比货。

网友:
居然可以拆开,搜了下十几块到二十块的都有。

网友:
99.99%是正品。

网友:
看内部做工是真的

网友:
两个低压绿波电龙都是日系的,输出线焊接处都打了端子,元件都套磁珠,这样的做工山寨学不来的

网友:
正货,做工不错。日化红宝石电容,看着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