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RDT 50 60参数都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
50  60的参数了,还这样,这么多Fail, 我看数值最大选项是66,我设置2个66再跑RDT看看 下面会不会没有Fail,

网友:
这不已经炸了么……

网友:
20 50,跑两圈就差不多了

坏了这么多,最好是缩容。看你跑的时长,一圈2小时,估计120或者240的固态,实在不行就缩一下呗。

网友:
用是可以用,但是要经常监控吧

网友A:
颗粒已经比较烂了,别存重要数据了。
什么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已经比较烂了,别存重要数据了。
什么制程?

我又重新跑了RDT  2个都66,还这样,报废了吗?

网友:
海力士3dv4 比较差的颗粒 58带不动了 贴59xt2还能续续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重新跑了RDT  2个都66,还这样,报废了吗?

凑付用,别存重要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