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取SPS-C3206可调电源拆解

楼主:
快取SPS-C3206可调电源,使用的是开关电源设计,重量轻,可调显示部分和负载部分是2路分离设计,现在是可以显示调压,实际无电压电流输出,MoS管这边都短路,应该是炸了。某鱼上68大洋购买的,又玩头。

网友:
坏的还要68?

网友:
热敏电阻NTC都炸了,估计当时的短路电流比较大了。

网友:
热敏电阻炸了,维修下还能接着用

网友:
68还是个坏的,前段时间论坛有些人6-70就买到了,是新的。

网友:
觉得价有点贵了

网友:
现有表现说明辅助供电电路还是好的。
要是主电路炸了,那没什么好玩的了,68实在是有点亏,要是10块钱还可以买来玩玩。

楼主:
经检测,炸坏短路的元件有,MUBR1660CT超快恢复二极管(共阴),12N60场管, KBL610桥堆,还不排除有其它元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