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友们换后轮子千斤顶应该顶在哪

楼主:
车友们汉唐Q8旅游观光车就是老人代步车换后轮子千斤顶应该顶在哪,请画个剪头.谢谢。

网友:
你这个照片拍的位置不对

网友:
轮子里边一点桥上

网友:
位置不对,在后领前面位置有一个位置,应该有记号,有的是三角形。

网友:
没地方顶就顶这里,注意要防止滚动

网友:
一般的车都是顶在红圈那里靠里,车身的钢梁处

网友:
这玩意就没有千斤,用什么千斤顶!

网友:
最好不要自己顶,受伤就麻烦了

网友A:
这种非标车,可能还真没有千斤顶顶位。

得自己看结构,哪里强壮,顶哪里。

网友:
这种带后桥的,直接顶后桥

网友:
和奇瑞QQ一样的车身架构。
在两侧车门下方靠近轮子的地方架千斤顶。一般梁有个筋,架的位置有个凹陷,防止千斤顶倒塌或者滑动。

网友:
传说中的老头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非标车,可能还真没有千斤顶顶位。

得自己看结构,哪里强壮,顶哪里。 ...

应该有的吧,不然怎么修车啊

网友:
这种车大部分没有像汽车那样的支点。支后后桥上就行了。注意轮子要掩好。

网友:
顶后桥的圆柱位置,注意千斤顶要防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