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应坛友oldeagle和panmouse的邀请,拆史密斯电热水器新购电容,并和老电容做对比

楼主:
前段时间,为维修史密斯电热水器,给主板更换了失效的电解电容。

坛友oldeagle提出想看看新购电容里面的样子。坛友panmouse也质疑新购电容是日本原产。为答谢咱们热心的数码论坛坛友,新电容拆机和与老电容的对比即刻马上来了。

先说一下自己拆机的结论。
新购电容的介质和结构明显好于拆机坏电容。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新电容介质新鲜、保湿的缘故,而是从尺寸到手感到与电极的连接结构几个角度对比得出的。
但新购电容在塑料外衣、金属外壳的强度方面比拆机坏电容略逊一些。这点用起子拆开时明显能感觉到,拆老电容要吃力一些。
至于新电容是否为日本原装,这点有经验的评坛友们自己下结论。个人感觉新购电容的品质与老电容不相上下,各有千秋。

以下新购置电容的拆机过程

以下是新旧电容的对比,分别从外观到拆机后的样子

网友A:
新电容的引脚是不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容的引脚是不是铁的?

剪断看?

网友B:
昨天台式机电源冒烟了,电解电容的味道真的很刺鼻,估计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容的引脚是不是铁的?

两者刮开看,没有明显的区别,都是发白的铁印~

网友C:
上周六拆修触摸失灵的油烟机,在本地电子商店买了5个电容,新的35V470μF电容容量只有410,长度只有旧电容的四分之三,网上购买费时太长,只能先换上了,用是能用,就是不知寿命怎样

网友D:
之前看过原帖,新电容引脚这种牛皮纸包装,一般是正品电容的模式

大概可以推断电容是正品,是不是日本生产的就不好说了,只要是正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周六拆修触摸失灵的油烟机,在本地电子商店买了5个电容,新的35V470μF电容容量只有410,长度只有旧电容 ...

这东西相同的容量的尺寸之间还有不少区别,我精确的测量尺寸后配的,不然个头会有不小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台式机电源冒烟了,电解电容的味道真的很刺鼻,估计有毒。

提醒的及时。
最近甲流也猖獗,病毒、拆机原件释放出来的化学蒸气毒、焊锡融化燃放的烟雾、室内残存苯、胺、甲醛、TVOC,在暖气和紧闭门窗的加持下,一起扑向每时每刻都得呼吸的生物。
室外还有不断蔓延的2.5颗粒,再戴上有很大异味的口罩,全了…
且活且珍惜。

网友:
用电桥镊子测一下就知道哪个好了

网友:
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
应该都是正品,技术有改进,包装有修改 没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过原帖,新电容引脚这种牛皮纸包装,一般是正品电容的模式

是这样,牛皮纸还特别难撕,基本靠剪断才能用裸腿

网友:
应该都是正品

网友:
热水器里面主要是热死的,,,耐温高的正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