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可调电源的电位器太小了 能不能换一个大的外置 方便操作?

楼主:
可调电源的电位器太小了 能不能换一个大的外置  方便操作?

网友:
应该可以那样操作

网友:
能 肯定能 一定能

网友:
肯定能啊,找准三个引脚,对应引出来即可

网友:
阻值一樣功率比原來的不小就行。

网友:
必须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板上的是10K的

网友A:
相同阻值可以换,比自带多圈电位器更耐用。降压芯片也得换,LM2596短路秒烧,要换XL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阻值可以换,比自带多圈电位器更耐用。降压芯片也得换,LM2596短路秒烧,要换XL2596。 ...

怎么换、???????????????????

网友:
楼主是看电位器个头太少不好操作吧,直接拆了引线接大个的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B:
坛里有贴子说明2596的质量不怎么样,这种降压板质量太差了

网友:
相同阻值可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里有贴子说明2596的质量不怎么样,这种降压板质量太差了

推荐一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换、???????????????????

烙铁给多圈电阻连焊锡,加热拔掉,引线换新的电位器。或者热风焊台,打火机加热。

网友:
别接错线就OK

网友:
板子上那个是多圈微调电位器。频繁使用的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