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延时关机板延时时间变少

楼主:
一块用于卫生间排气扇的延时关机电路,原来可延时十几分钟,现在只能延时几十秒。把可调电位器由原来0.5M换成1M也不行。后又把电位器旁边的电容加大,同样不行。怎样修复?

网友:
电位器失效了?

网友:
不出意外应该是个555定时器,跑一下电路图查下原因,顺便自己学到些姿势

网友:
看看是不是2、6脚连接的电容的容量变小了。

网友:
应该是换黄色那个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