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字时钟时间走时微调

楼主:
时间控制器时钟走不准需要调整多了很烦人,记得几十年前自己曾经微调过电子表把月误差调整到1分钟之内。就回想大概就是给晶振加分布电容改变频率,接正极加快接负极减慢。

前些天着手干,从晶振一脚引一细漆包线,从地(负极)引一粗漆包线,细漆包线在粗漆包线上绕出P法级电容,观察走时调整。以前都是听收音机“滴——最后一响北京时间XX点整”来调整,现在就在网上找个与手机时间比较接近的时间网站来调整,每次都使用同一网站。因为手机不是每时刻都与基站同步也会有1、2秒误差,该网站与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每五分钟同步一次,经过网络延时最多误差不超过1秒。
这时控器时钟原来8天快11秒,加电容后1天观察走慢过度做了调整,2天后再次调整,走时5天观察5天慢了1秒,再次解除几匝减小电容。走10天后观察还是慢1秒,又再次调整。这次应该进入月误差3秒内了。

调整记录

调整漆包线电容

几次调整后剪了多余的

网友A:
确实可以微调,但是温漂没办法解决啊

网友B:
这个震荡频率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比如温度,小时候总觉得电子表冬天跟夏天有快慢区别。

网友C:
这级别的就别折腾了,温度影响都很大

网友:
按照本坛坛友的做法,一般是晶振换成8025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级别的就别折腾了,温度影响都很大

我好多年跟这种控制器打交道了,温度影响很小。夏天月快几多秒与冬天月快几多秒差不多的。

网友:
用RX8025T做的时钟,基本没有误差。前几天突然就差了20多秒,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震荡频率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比如温度,小时候总觉得电子表冬天跟夏天有快慢区别。 ...

我这南方地区季节温度对时钟影响不大。

网友D:
说到底,还是因为晶振精度低,有高精度晶振就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微调,但是温漂没办法解决啊

走时不准才是大头,温漂是PPM级别对使用的分钟数影响不大。我的感觉夏天与冬天走时没见明显区别。

为了看温漂现在我把时钟放进冰箱几天看看影响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到底,还是因为晶振精度低,有高精度晶振就不用折腾了。

市场商品使用的我们管不了,如我现在每月要调整的时钟控制器有几十个,只能自己慢慢解决了。

网友:
只要有耐心,可以调的很准。

网友:
只要有耐心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观察的时间太久了

网友:
我有一块卡西欧手表,查了一下,上次折腾缠绕电容还做了截图记录

也就是说,23年1月缠绕了50圈的绕线电感

因为以前还做过测试,然后没有量化,所以都忽略不计了

经过455天,到24年6月1日,实测慢22秒
每天慢0.048秒
然后又拆除了10圈左右

巧了,从24年6月1日到25年8月30日,又是455天,想起来就看看精确度怎么样,
测慢10秒
15个月,慢10秒
每天慢0.022秒

预计是拆除10圈
盲猜可以达到每年1秒误差

这是记录,但是实际上我最后一次并没有拆线圈,懒得动手了

今天看到你帖子,我就又拿出来看一眼

误差1秒以内

因为夏天的时候朋友送了我一个金属的表,我也就没戴这块运动表
猜测是最近天气冷了它自己就纠正回去了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想折腾它到精度特别高,那前提是晶振要准
我在立创商城买过5ppm的晶振,后悔没换上去
然后就是时间别折腾太长,以为时间长了,表都换了还没校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