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AI能帮助维修了,LED投影机主板维修,通过智能AI新发现,这个电压好像不对

楼主:
上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2922-1-1.html

投影机待机灯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从回复看,这个问题非常难,通过AI有了新发现
就是主板背面的这个1117稳压管,应该是3.3V稳压管吧?也就是输出3.3V才对,实际输出
只有1.8V

1117想输出3.3V,其输入肯定要大于3.3V才行

经检查,1117的输入脚,来自MOS管3407,测量MOS管3407,发现其输出只有3.3V。

而MOS管3407的输入来自3.3V 主电压,这个3407是升压作用吗?单独MOS管就可以升压吗?

主板

1117稳压管为什么输出只有1.8V?把这个电压修正常了,应该就能开机了吧

网友A:
有没有可能 1117有1.8V的版本?

并且,1117的Dropout电压只有1.几V 所以这里它是作为3.3转1.8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 1117有1.8V的版本?

并且,1117的Dropout电压只有1.几V 所以这里它是作为3.3转1.8用的?

1117是有很多版本啊,1.5V,1.8V,2.5V,3.3V,还有可调电压的,

但是机器上面标注的这个,应该是3.3V吧? 因为1117只标注输出电压,不标注输入电压的啊

网友:
需要高质量的源头数据

网友B:
这个1117后面是18,会不会是1.8V的意思,3V3n不是电压,1117有5V,3.3V,1.8V,1.2V一系列的。

网友:
1117拆掉,外挂一个3.3

网友:
这板子电压没问题?

网友:
供电3.3,再升压,再用1117稳压到3.3,这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
智能AI还能测电压修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117后面是18,会不会是1.8V的意思,3V3n不是电压,1117有5V,3.3V,1.8V,1.2V一系列的。 ...

标注18确实有点迷惑人,而且3.3V旁边还加个IN ,难道是IN 3.3V    那电压就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