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管线机拆出来一个奇怪的发热设备 不知是什么原理

楼主:
邻居说是有一台管线机坏了,已经买新的了,旧的送给我拆配件。第一次听说这个名称,拿来一看,原来就是一个烧热水的东西,只是它是一直通着电,但没有加热的水箱,接水的时候才烧,感觉还挺神奇的,主要的部件有一个储水箱(冷水),两个电磁阀(一个放热水一个放冷水),一个加热器。

其它的就不说了,重点来看看这个加热器部分。两个端子间电阻值是23欧,算下来得有2.1KW了,水从三个管子中间直接流过去就烧开了

这个加热器是什么材料?什么原理?谁知道啊?

网友:
玻璃管涂有导电膜。

网友:
谢谢分享,头回见
刚查了一下,应该是石英加热管

网友:
开开眼界。估计管内有导电发热瞙。

网友:
管子里还有管子。

网友:
应该是特制的内外玻璃壁之间有电阻层的管子,加热流过管中的水,当水温达到设定值时开启电磁阀,水泵输出水流~主打节电和热水便捷。

网友:
不知但 不知但

网友:
duang duang duang一阵duang

网友:
这种效率应该不高。

网友:
看过类似的加热管,加热元件就是管外贴的发热膜

网友:
安全性高,不接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