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有大佬做FC3379的512G U盘吗。

楼主:
一芯FC3379这款主控,最大支持512G,经常有人做FC3379的128G、256G U盘,没看到有什么人做512G的。

网友:
256做U盘基本应付大部份场景了,再大不如移动硬盘来的稳妥!

网友:
有人做这么大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

网友A:
FC3379的速度不随容量增大而上升,只与制成有关;
以及 如果要512G,那你至少是两颗单颗256G的颗粒
如果是垃圾片,3379带不动
如果是略老的好片,3280 3281啥的都比3379好用
如果是新的好片,都贴2320了
简单来说就是性价比低,没人愿意做;
但是如果你真想要我可以做个给你

网友B:
512G大容量的芯片,基本都上固态主控了,速度快,性能好。上fc3379比较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G大容量的芯片,基本都上固态主控了,速度快,性能好。上fc3379比较浪费。 ...

512G芯片,不仅上FC3379少,上其它非固态主控也少。FC3379、SM3267、SM3281、IS903,这些上512G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3379的速度不随容量增大而上升,只与制成有关;
以及 如果要512G,那你至少是两颗单颗256G的颗粒
如果是 ...

那么不用2两颗256G,直接用一颗512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3379的速度不随容量增大而上升,只与制成有关;
以及 如果要512G,那你至少是两颗单颗256G的颗粒
如果是 ...

FC3379的512G,用什么颗粒,大概什么价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C3379的512G,用什么颗粒,大概什么价格呢。

能往上贴的,性能好看的基本成本都100+

网友:
3379上新制程写入就60+,写满500g,算算得多长时间
U盘冷数据问题可能比固态还严重,更比不上机械
所以,大批量的存 速度慢,存累积式的存 稳定性不是最优,那大容量u盘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这主控上500g就是浪费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往上贴的,性能好看的基本成本都100+

能给个做好后的价格吗(什么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往上贴的,性能好看的基本成本都100+

拆机颗粒也可以,便宜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机颗粒也可以,便宜些。

你真要的话我可以做个BiCS3的 大概写50读100多 价格大概160罢

网友:
嘶我贴上开了半天开不出来
id453489AB37E72
报erro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要的话我可以做个BiCS3的 大概写50读100多 价格大概160罢

好的,我考虑好后回复你。

网友C:
512的我做过,贴的0T25,速度跟甚至比1CE低,3379带多die负担太大了,性能不够
贴512GB,也就0T25/0T26/B58r或者QLC之类128GB单die的好一些
3379对一些大容量多die颗粒很多都是有参数没固件的,所以16楼开不出来正常

话说回来,都这颗粒了,512GB贴2320或者592可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2的我做过,贴的0T25,速度跟甚至比1CE低,3379带多die负担太大了,性能不够
贴512GB,也就0T25/0T26/B58 ...

贴0T25,读写速度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0T25,读写速度多少呢。

写入五十读取一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