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RQ331剃须刀

楼主:
网上好像没有飞利浦RQ331剃须刀的拆机图片,我来拆一个

1.2v电压,1.5w功率,4.3v充电电压,可以水洗,就一个螺丝

2刀头

可以水洗

里面还有防水壳

看到里面电路板有元件

应该有充电管理电路把

GS-YUASA 14500的1.2v镍氢电池,与5号电池一样大

电机上面有2颗固定螺丝

充电夹反了没有电流

夹对了的电流

空载电压

电机转动候电压

网友:
防水效果不错的。

楼主:
飞利浦剃须刀可以水洗的好像里面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做工不错,原装飞利浦

网友:
竟然是汤浅的电池,少见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的电池换其它品牌的以后,再使用时感觉续航能力变差了

网友:
还有很多型号是用两节7号镍氢电池串联的

网友:
剃须刀最常见的是这个牌子,据说山货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