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讯大功率电源谁会改改可调的 帮我改一个 送你一个电源DPR-48/50-D-DCE

楼主:
这种通讯大功率电源谁会改改可调的 帮我改一个 送你一个电源DPR-48/50-D-DCE

网友:
它的重量是多少公斤?

网友:
这种要点实力才行

网友:
你想改成啥样?

拆开看看啥结构?

网友:
是不是电脑电源也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啊,有没有方便的直接改个电阻电容的就能调节的方法啊

网友:
几年前我在网友高手指导下小改了一个54.5V——69V可调,给自己19串铁锂电池充电,用几年坏了。没换电容(63V电容可能是坏的根源)没改变压器,老了容易忘记,现在不记得怎么改了。

网友:
虽然我很想得到一个,但是没这本事改,给你介绍个群,不保证群里都是好人。

网友:
这个是真可以改,就是可简可繁。。

网友:
先拆开看看在网上搜一搜。改过一个动力源的,也是网上找的方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543

网友:
4856AC网上有成品套件卖,最有名的就是桃园客版本
我之前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