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东成20v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
东成20v电池充电可以用傻瓜式充电器吗,直接接到电池的正负极上充电

网友:
这玩意是直通电池的哦 ,过放保护在机器上, 过充在充电器上

网友:
我就用可调的直流电源调到21V,电流约2A,直接接到电池上充。

网友:
傻充最好穿个二级管子

网友: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