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修一个KST 240G SSD,56K短路

楼主:
这个240 坏盘在我手里吃灰很久很久了,这几天空闲,翻出来想鼓捣看看,检测5V 保险断路,Nand供电、主芯片供电均短路?排查到PCB反面,一个DC-DC芯片U5击穿,买了20个KV小芯片回来,今天拿出热风枪开整,更换U5后,反面供电没短路了,PCB正面还是短路一片?
用1.6V、9A烧鸡,短路电流5A,外围零件没有明显发热的,倒是主芯片56K慢慢热起来了? 吹下56K,再测PCB,短路都消失了……可能U5击穿连带把主芯片也烧了吧?翻了翻废旧宝盒,坏SSD没几个,没有56K芯片可拆;马宝看看,一个芯片含邮费要40多,感觉不划算,放弃维修,这个坏SSD继续吃灰去,等哪天收到坏盘,有56K拆的时候再翻出来玩玩……

几张图片上传了N次都是失败

网友:
拆颗粒还行吗?

楼主:
32G Tsop颗粒,容量小,没啥用啊

楼主:
再试试上传几张图片……

网友:
假货金士顿,最开始搞SSD的时候,某鱼捡了一个掉盘的,回来重新开卡,用了几天就掉盘了,数据丢失几十G,差点连学习资料都搞丢

网友:
这玩意是假货来的 算非扩容假货里最烂的那种了
颗粒是单颗32G的TSOP HY16
最屎的颗粒之一了
漏电王
建议扔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一颗56K电阻坏了楼主捡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