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固特异便携式充气泵

楼主:
充气泵是以前用信用卡积分换的,临时用一下还是可以的。前几天天气变冷,胎压降低了,就拿出充气泵补一下气,但要打很久才能充够,而且发热声音很大,

想着有空就拆开看一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
这样结构的电动机比较容易坏

网友:
缺油导致活塞运动不和谐。。。

网友A:
工作时间长发热正常,这个金属气缸和齿轮,比朔料的好多了

网友:
结构都一样,简单明了,越简单越不容易坏。
打小车还是没问题的,只不过点烟器保险很容易烧,最好还是直接接电池。
后期的带电池的,不敢想,那么小的电池也能提供那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时间长发热正常,这个金属气缸和齿轮,比朔料的好多了

不一定,这种气缸还不如尼龙的耐用。

网友:
在玩意十几年前年我在京东买来和米其林对比,这个退货了

网友:
备用一个充气泵还是挺方 便的

网友:
看光泽,气缸像是锌合金的。但愿不是。

网友:
金属泵体,金属齿轮,塑料连杆,寿命不太好,凑合用。